求教---GTX1650魔改卡

楼主(2025-04-15):
GTX1650魔改卡,上电正常驱动正常,玩小游戏正常,大型游戏定屏,有声音,不死机。跑MATS所有显存都有少量定入错误,32或者64这样,可能是MATS版本问题。有时大型游戏也能正常运行,不定期卡住,定屏。一直不处理会黑屏重启。定屏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掉游戏,一切又正常,电压也正常。奇葩问题,解决不了,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是大神,卡死会不会是供电或者频率满了上不去,调低下核心频率  你试试还会不会死机

网友(2025-06-03):
p106和p104有对应的mats的版本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魔改卡 1080,但是打驱动就死机. 算是假卡,用低端卡换掉了原核心

网友:
移动核心的魔改么?移动核心的魔改么?移动核心的魔改么?移动核心的魔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