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X380不上电到不充电修复

楼主(2025-04-15):
机器名称:YOGA X380
主机板号:   LA-F421P
检修开始,上电没有待机,拔下电池,有待机0.01,自动触发上电(小电池也一起拔了的原因),以为捡到了,一通忙碌,装机装上电池,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报错关机,没再细测量,遂发电池,到货装上,开机进系统,插不插外接电都用电池电,电池电放完这机估计也开不起来了,拆机直奔主题,幸好有这机器图纸和点图,找到充电芯片PU1 BQ25700A, 量主要脚电压1VBUS 19.5V,7VDDA 6V,4CHRG OK 0V肯定不对,14CMPIN 2.6V,判定这芯片本体或外接阻容件不正常,量到外围阻容,2ACN外接PR264 4.99R变为100R多了,换个5.1R的装上,再量4CHRG OK 3V出来, 插电待机0.02,装上电池还是不充电,没有电流变化,但摸到CPU有发热,证明有上电,用的只是电池电,再量PU1各脚,28REGN对地0 订货BQ25700A换上,待机0.02,没几秒变为0.00了,换没换和之前故障有点一样,想想要吗BQ订到次品了,要吗ACNACP电阻要对称,都换上5.1R的,问题一样,冷静分析了下,主板电路设计还用到个功率识别即ADP_ID, 量到这个脚电压为0V,经过R400 10KEC了,打EC这边对地阻值不为0,量这个信号上拉电阻PR258 750R正常,上电测VCC3M  0V没电, VCC3M待机就有的,去的地方也多,点位看到就近C8811 2脚就是VCC3M,打值和PR258 VCC3M这边不通,不想那么多了,飞线后,通电测试正常。

网友:
这种主板直接换主板  主板i5-8G  才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