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603G无核心维修

楼主(2025-04-15):
技嘉GTX1060 3G无核心维修。板号GV-N1060WF2OC

   前几天接收一块客户拿来的1060显卡,检查各路供电的阻值正常,无短路。上电继续测试,,发现有5v,  fbvdd显存供电1.5v   1.8von。 无核心,无pex_vdd。按照时序,先出核心,然后出其他电压。显存有了,就不理它了,反正时序不一定全对。核心芯片是81174,接下来就是测试 ncp81174工作条件,开启有,供电有,还有其他脚的电压,也不知道其他脚电压多少才正常。先订芯片吧,,,等2天,芯片回来了,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老实测试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元件

,,拆掉芯片,测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明显问题,犯难了,到底是什么导致芯片保护呢,又看了网上的评论,又测试一遍,还是没发现异常。没思路了,心想应该是哪个信号没正常吧,然后网上找到了图纸,慢慢的查问题,图纸上很多都是门电路,显卡这一块很多都是设计了很多保护信号,肖有一个信号不出,也会导致芯片停止工作。又仔细看了81174图纸,发现有一个psi信号紧靠着en,判断有可能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测试了信号,有0.8v的电压,也不知道是否正常。看到这个信号还连一个三极管,果断拆掉。信号有1.8v电压,核心电压也出了。插显示器正常显示。然后,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手上能换的配件也少,看到这个信号也与gpu相连,还有连接其他与门,实在是判断不出哪个地方坏了。只能上机测试,正常后叫客户拿走了。。     在此,有对这方面信号有了解的朋友,希望能指点一二,感谢了!

网友:
太牛了,这都能行

网友:
搂主图纸在哪里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