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63数字电桥艰难维修

楼主(2025-04-15):
这个电桥是我在2024621日买的,当时是我家电磁炉坏了,寻思搞一个二手电桥测测电磁炉里面的黑色无感CBB电容的。我当时在二手市场看了一下,即使是二手的,好使的电桥也是相当的贵了(300元往上了)。那时候电桥镊子还不是很火,价格也没现在这么低。所以就想买个坏的台式电桥看看自己能不能修一修用。于是就花了100+21元运费,搞了一台:

到手后先测量后面的220V输入口有无短路,测量正常,而且有阻值,应该是个变压器的
然后通电如图:

屏幕第一行显示一堆小黑块。然后就拆开研究研究吧
首先是它的CPU,上面有个贴纸,撕掉后可以看到是一个NXP51单片机

然后测量发现,这个液晶屏通过一堆逻辑芯片接到了这个CPU上,看看是屏幕本身坏了,还是CPU没工作。屏幕接口如下:

经过用示波器测试发现,CPU输出虽然有波形,但是到屏幕接口的波形明显不对。虽然是标准的方波,但是,它竟然是标准的分频波形。我给大家画个简图:

就是每个管脚输出的波形几乎都是这种各自周期一样,但是频率不断提高,并且相位也是对齐的,这种波形肯定不是正常通信时的波形。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就是二进制的数据不断增加,以4位二进制为例,从小到大是0000,0001,0010,0011,0100,0101等。那么这个不就跟上面的波形完全对上了嘛。
做过51单片机开发的朋友都知道,51单片机有个EA引脚,是用来区分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如果CPU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那么地址线从0不断增加,就会是上面的波形了。所以,先检查EA引脚。顺便贴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图:

EA就是第35脚。由于这个板子没有片外的并口ROM芯片,所以这个EA肯定要接高电平,即从片内ROM开始执行代码。实际用万用表测量,EA脚确实为高电平,是正常的。
此时,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会不会是这个CPU是坏的?
然后我尝试用西尔特编程器读取一下它(用的是通用座子,并非专用座子)。然后读出来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竟然是空的。。。。。
正常的程序肯定不能是这样,因为51的复位地址在0处,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跳转指令,应该02开头的数据才对。所以再次说明了这个芯片有问题。
无奈,本以为是某个电源坏了,或者是运放比较器之类的坏了,还能查一查,修一修,换一换的。结果上来就测出来是CPU坏了,这个CPU带程序。买同型号的CPU换上,没有程序也是修不好这个机器的。
不过,我很快整理思路,也许这个CPU坏不是通病,可能是个例,于是我又去二手网打算找找尸体,看看能不能拆个CPU回来。别说,还真被我找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80元包邮。机器里面没有前端的模拟测量板,其他的都在,包括CPU板也在。
然后等机器到了以后,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它的CPU放到我的机器上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此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款机器CPU坏竟然是通病。。。
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很久,这期间我一直有事没事的就上二手网盯着看看有没有这个好使的机器,可以有哪位好心人能借我读一下这个机器的程序,我也上网上问了很多维修电桥的朋友,问问他们有没有程序卖。或者有个带程序包好的CPU卖给我也行。至此,已经有两颗坏的CPU

后来时间来到了202542日。有一位好心人他手里有很多好使的1063电桥,说是可以拆一颗CPU卖给我。单独一颗98元,运费12元。我一咬牙一跺脚,买了!
回来后我先装到我的机器上测试,竟然成功点亮了!!

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如何复制这个CPU里面的程序。首先放到我的西尔特编程器里面进行读取,但是读出来竟然还是FF??这时我就开始觉得哪里有问题了。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51单片机有加密功能,在它的手册里面也写了确实可以加密,所以我读不出来。第二种情况就是西尔特编程器在读取这颗芯片的时候,不能使用市面上的通用编程器的座子,而是要使用原厂的专用座子。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很难读取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也去二手市场找了,没有这种座子,毕竟我的西尔特3000U编程器也已经停产多年了。怎么可能还能买到这么特殊的配件。
所以,我就换个思路,以前做51单片机开发的时候,除了用这种编程器烧录芯片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下载线,也叫ISP。也许去NXP的官网看看,说不定能有新突破。
我在老外的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个FlashMagic_11.20_classic.exe”的工具,说是给这个芯片进行ISP烧录用的软件。现在软件有了,还差烧录用的电路了,我在百度又翻到了下面的电路图

虽然和我的型号不太一样,但是最起码是同一个系列的。于是就手搓一个试试吧

很快就搓好了,由于采用RS232-EIA的高压版本接口的零件比较多,又复杂。我直接把它接到了TTL串口上,这样还能省去一个MAX232芯片。然后我就把之前坏的那两个芯片装上去,看看什么情况。结果发现根本连接不上!!

那么此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搭的电路有问题,另一种就是那两个坏的芯片是彻底坏了。于是我就又上二手网买了即可同型号的拆机芯片,到货后装上刚买的芯片后,竟然成功的连上了!!

然后,赶快换上有程序的那个98元的芯片,连上看看什么情况:

发现确实是加密的!!
不过,还是尝试读取一下试试吧

这一次,成功读到了程序!!

并且目前看代码也是对的。然后我继续使用这个ISP工具把这个程序烧录到几颗刚到的芯片上,发现可以成功运行!!
这里要注意,时钟分频需要选择6分频:

然后,就是安装了,整个机器安装好后,测量了一下电阻:

还是很准的!
这一折腾,差不多花了500多了,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关键的东西的价格以外,还有开尔文夹,各种代下载软件,又买零件搭ISP电路等。。。甚至比买一个二手全好的电桥的价格还贵了不少。
不过通过这件事让我学到很多,即使加密过的芯片,也还是有相对简单的办法读取出来的,当然不是指用探针台或者显微镜,而是不溶解封装的情况下搞出程序。只不过这些工具只有芯片原厂可能会有,幸亏那个老外的论坛里面把这个工具放出来了,要不我也搞不定。
除此之外就是西尔特编程器的使用,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通用的简易座子代替,但是西尔特往往喜欢不走寻常路,特殊芯片会用到特殊的座子,而这些座子里面究竟有什么猫腻,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因为正常的用法肯定都是买原厂的配件,估计就不会有这些坑了吧。后来我也查到,这个芯片其实周立功的编程器也能读,只不过这个编程器有点小贵,等以后再碰到西尔特搞不定的时候,再入手一台周立功吧。
至于这个电桥的程序文件 ISP软件,我暂时还不想上传。我免费得到的东西,我都上传了,花钱才买到的资料暂时先不上传了,不过如果你的电桥也有这个问题,可以买我烧录好的芯片,稍后我会把链接发出来。同时,我收的那台实体机也要出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买走。等卖点东西回回血后,再考虑后续是否公开这个程序。
都看到这里了,就帮忙点个赞加个分吧,感谢

CPU手册

网友:
如果有用得上的朋友,欢迎过来下单咨询

【闲鱼】https://m.tb.cn/h.6iZdJpT?tk=8dEXVYasKye HU926 「我在闲鱼发布了【1063数字电桥带程序CPU】」

【闲鱼】https://m.tb.cn/h.6iZ2cTY?tk=WrlxVYariAZ CZ007 「我在闲鱼发布了【1063数字电桥】」

网友:
楼主技术NB!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楼主V5,小报记者版的:一个电磁炉引发的血案!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呢!我因为一块单位的破工控板弄了一堆(10多个)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二手示波器。结果板子还没修好!

网友(2025-07-08):
只能说尼太厉害 膜拜大神

网友:
看得出楼主有技术功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