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19V/6A的电源,上电瞬间有输出,逐渐电压就下降到0,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4-15):
淘了一个二手的19V/6A电源,结果发现上电瞬间有输出,逐渐电压就下降到0,可能是什么问题?卖家态度不错,于是就不麻烦去折腾退货了,但我还是想挽救一下,不想拆家用元件。

网友:
输出保护了,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就不要搞了,高压电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
这种比较常见的是反馈的电阻挂了,然后一直调节电压,好像是叫占空比啥的。

网友(2025-06-17):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是保护电路起控了,可能的原因是电压负反馈电路有故障,或者过流保护的检流电阻那一块出问题了。你可以重点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重点检查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