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7000p 2019 不充电。单用充电器不触发

楼主(2025-04-15):
单用充电器不触发 3v 5v 有。插上电池 和适配器可以开机 但是不充电、拔下充电器单用电池也可以正常运行。并且开机有适配器 报错。 另外不插电池 不插rtc电池 用充电器 可以自动触发 进系统。 充电芯片 24780s 电压正常。 请大师给解答一二 感谢。 充电口 指示灯 闪红灯。

网友A:
看你这图片,EC附近进液氧化了?查查适配器检测相关的电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图片,EC附近进液氧化了?查查适配器检测相关的电路看看

这个地方 已经修复好了。目前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只插电池的时候pq3 G级 和s级 电压同等。 应该是保护了  但是有点晕   是不是需要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 已经修复好了。目前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只插电池的时候pq3 G级 和s级 电压同等。 应该是保护了  但是有点晕   是不是需要换芯片?

网友:
从不认适配器下手 看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小白分析一下啊,单插适配器不开机,说明适配器条件不满足,有3\5V说明有公共点,不插适配器反而报适配器错误同样说明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那谁通过什么方式检测适配存在且正常呢?纯小白,勿笑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EC 旁边 四角 电阻 有一组不良 更换好了。 感谢各位 留言

网友:
进水的地方搞好,换EC有惊喜

网友:
都腐蚀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管或者充电芯片条件不满足

网友:
直接干EC不是

网友:
主板明显是进液了!

网友:
专业交换 拯救者系列主板 li8866cc

网友:
凡是让换EC的 我劝你直接无视   虽然我这近修的很少了 但是我告诉你只要EC本体没有腐蚀 裂缝 烧焦   那么EC是不太可能坏的  当然3V电压损坏被击穿的也有   像你这个还能进系统的  那都不可能是EC的毛病

网友:
适配器中间那个功率检测那个,跟dell一样不充电,不过dell那个长时间不充电饿死电池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C:
廊坊老乡?适配器是原装的吗

网友:
应该还是要仔细看一下主板 腐蚀的地方零件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廊坊老乡?适配器是原装的吗

我从河南跑河北 你从河北跑湖北

网友:
进水的地方搞好,换EC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