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奇怪的声卡

楼主(2025-04-15):
今天客户那了一台电脑,说是麦克风不起作用,可能是主板坏,我看了下是没硬盘在里面,自己装了个系统,插上耳机/麦,什么都正常,打电话给客户,说是他的系统问题,要那硬盘过来测试,那过来接上的时候发现用他的硬盘没声音,问客户是不是原来都是没有的呢?他说原来的有的,我就叫他插给我看,他插了,嘿嘿!还真的有声音,想了想,难道我插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他把线插到红色,麦克风的孔,这样都会有声音出,而我插到绿色的反而没有声音,再测试他的麦克风,不行,我就说,要装个系统,我用我的硬盘试给他看,我先是插到红色,怪了,没声音,再插到绿色,又有了,哈哈!和他的系统反着做 ,就是想不明白!他的系统红色是声音,我是绿色!

网友A:
其实就是 插孔弹窗的时候麦克风和耳机勾选错了!!!重新设置一下声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 插孔弹窗的时候麦克风和耳机勾选错了!!!重新设置一下声卡就行了

没错应该就是驱动的输出输入口设置错了,纯人工误操作,设置回去就行

网友:
应该是定义设置不同吧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主板插孔模式设置错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不管是不是真高保真,都一律关掉插口检测

网友:
那是什么情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