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7500开机不启动,屏幕红黄蓝交替闪

楼主(2025-04-16):
DELL  Inspiron 7500按开机后,屏幕一会红屏,一会黄屏,一会绿屏交替亮,但是不亮机,键盘大小写也没反应,外接显示器也没反应,典型不启动。

显卡或者显存坏应该屏幕不亮或者花屏,怀疑BIOS,论坛还没有,主板上也没找到板号,就找到两个二维码。

于是宝了一个,商家说板号是19711-1,反正我没找到,不过刷上就好了,双BIOS,最好一起刷。
这个BIOS应该是DELL出厂的,刷完亮机后,风扇狂转,按ALT+F停止风扇狂转,这是按键盘时一定要捂住耳朵,爆响。然后要选择你笔记本电脑对应的型号,一共有3个型号待选,估计有3款不用型号的笔记本用同一款主板或用同一款BIOS软件。

刷完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收藏

网友:
版号在cpu  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