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9000P装不了系统,能进PE,进系统一直转圈

楼主(2025-04-16):
机器是我去年修过的,当时现象一样,但是不能进PE,最后重植CPU也一样,最后拔了触摸板后就能正常使用,就这样交客户了,这次找不出原因了,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又加焊了CPU,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兄弟,版号发出来,进不去PE,你非要进PE干嘛,如果是要装系统可以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面去GHOST系统拿回来试啊,能进系统就可以了啊,或者去测触控板的条件,就一个5V供电和两根数据线,CLK DAT两根线

网友:
触摸板问题或者EC问题,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版号发出来,进不去PE,你非要进PE干嘛,如果是要装系统可以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面去GHOST系统拿回 ...

目前是不接触摸能进PE,装了系统进不去,换了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