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50 16510-1闪黄灯 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25-04-16):
接客户一台DELL OPTIPLEX 3050台式机,板号16510-1.故障现象:闪黄灯,不显示。

测试发现PS-0N没有拉低,无PG信号

此处直接把1 2脚一坨锡。搞定。

网友:
你居然有图纸,厉害。

网友A:
简单粗暴,问一下,能正常关机吗?

网友:
小白来学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问一下,能正常关机吗?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长按POWER建,能关机吗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POWER建,能关机吗

可以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