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60单电池缓慢掉电压的奇葩问题

楼主(2025-04-16):
接到一块戴尔14-7460,版号LA-D821P
保隔电路图纸如下:

电池接口电路如下:

目前情况是:1.单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
2.适配器+电池开机也正常且能充电(不开机接通适配器也能正常充电)
3.单电池模式下,电池接入后开始B+电压正常,大概维持3秒左右后,电池会逐步掉电压,从11V一直掉到1.3V然后瞬间电压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
4.当B+电压正常的那几秒间隙,能正常开机且不掉电,B+掉电压时,无法开机
5.电池掉电压时,从11V掉到3.5V时,每秒大概掉1V,从3.5V后,每秒大概掉0.5V,3.5V左右时,会出现一个短暂的OL,然后继续缓慢掉电

已进行的维修操作:
1.更换过电池隔离管PQ717,故障依旧
2.更换过充电芯片,故障依旧
3.更换过充电上下管PQ704/PQ708,故障依旧
4.刷过BIOS,故障依旧
5.更换充电电感PL700,故障依旧
6.更换全新电池,故障依旧(原电池也是此故障)
7.分别移除PQ717/PL700/PR765(充电检流电阻)/PQ710/PC775等电池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8.SDA/SCL电池电量检测的上拉电阻更换过,同时发送到EC的上拉电阻阻值,包括同线路的其他信号阻值也测过,均正常,故障依旧
9.用示波器测同时测量电池接口和隔离管G极,电压是同时逐步拉低的,按道理说,就算充电芯片问题导致G极拉低,也不至于拉低电池接口的电压
10.充电芯片过热信号为0,正常(开机时风扇会全速运转一会,此时过热信号1.05V)

现在脑浆子一片沸腾,眼神呆滞,到底是哪个东西在作妖,会逐步降低电池电压,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恳请走过路过的大佬,救救孩子吧

网友:
看你检查也很全面,可能哪些细节没有注意到

网友:
个人估计还是电池的问题。最近修了个小新屏闪的故障,用交流电不闪,单电池闪。单电池B+从8.4V不稳定闪,毫无规律。电压摆动很明显时,屏以闪。换屏,检查主板供电,常规方法多查了,以不行。电池电量变化不大,起初没想等电池是因为不闪是电池电压会恢复正常,电量以没下将太多。最后,找了个旧电池,接上,虽然电不经用,至少整个过程,屏不闪。

网友:
考虑更换EC,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