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z906音箱中控问题,有偿求助

楼主(2025-04-16):
中控台声音有时会断开,然后再继续连接,可以参考视频。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啊

网友:
大佬们 帮帮忙

网友A:
8S103K3 这种芯片在哪里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S103K3 这种芯片在哪里买呢?

借一步说话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查下top的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查下top的保护电路

换了新的中控就正常了,能帮忙指出这个板子查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