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TI 维修疑问

楼主(2025-04-16):
名人堂GTX980ti  换了一个BISO 1V 显存  核心供电阻值都正常的核心 晶振正常 PCI 1x正常
开机直接不识别了是啥情况,我觉得这几个电压没短路的至少能开机识别卡B2之类的啊,所有供电都出了,BIOS也是正常的,直接不卡B2 没识别到卡

请问大神们除了上述供电影响识别外,还有什么原因影响识别?

网友A:
继续刷bios试试,vga-bios网站下载的,有人说里面的很多不能用,恰恰论坛网友发的 不能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刷bios试试,vga-bios网站下载的,有人说里面的很多不能用,恰恰论坛网友发的 不能用的少

不是VBIOS的问题  同一个板子  不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