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一个搬板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rx570核心,从上面的板搬到下面的板(下面的为rx580满血的板)!能正常点亮打驱动,但是代码43,bios刷过无数个了还是这样,板也检查了无掉件断线!核心显存确定是好的,上面那块板实验过了,一切正常,但因为板发热异常,所以选择搬到下面这块板!正常理论上应该是不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研究了半天还是代码43,是不是需要改变什么,求助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的,该怎么解决!两块板均为讯景的板!上面的版号(16043hj)下面的版号(181030hj)

网友:
能搬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A:
搬完测试下显存,大概率还是显存,正常pass,再超频测试看看哪个坏掉了.小概率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完测试下显存,大概率还是显存,正常pass,再超频测试看看哪个坏掉了.小概率核心

不是,核心显存全部正常,我又找了块讯景的板搬了确定核心显存是好的,但是这板只有核心只有4相供电,典型rx470的板,rx570 120w功耗,板会发热异常,吃不消,只能100w以内的!能用的话我也没必要特地搬过相数多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