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口袋本Mini-SDRAM内存条改装扩容

楼主(2025-04-16):
几年前因为经常出差的工作需要,随身携带标准的大笔记本电脑有些笨拙,所以当时收了一台索尼的PCG-C1MR口袋本,但是当时到手后用起来速度特别慢特别卡,后来就基本在吃灰了。最近正好在做一个对系统要求不是很高的开发项目,所以就想起来当年收的那台索尼口袋本。然后正打算重新给它做linux系统的时候,发现内存太小,虽然跑linux命令行以后速度还能忍,但是内存小实在忍不了,哈哈哈。所以就打算去二手市场看看有没有这个机器用的内存条。这个机器用的内存条比较特殊,一般日式小鬼子的电脑常用这种接口——MiniSDRAM接口。这种内存条有点像咱们台式机的SD内存,也是100M或者133M的。原机自带的板载内存是128M的,其中有16M还分给集显用了。所以给系统用的只有112M了。这也太可怜了。
不过在二手市场转了好久,就很少几家卖,而且容量稍微大点的价格也是相当的贵。毕竟因为稀有嘛。也能理解。然后无意间我发现了有一个人出一个MiniSDRAM内存,但是它是64M的,我也是各种查资料发现这个机器好像最高能安装256M的,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能不能低价买这个64M的,然后回来通过换内存颗粒,再修改SPD数据后把它变成256M的呢??
那么说干就干,开搞!!
首先是没安装任何内存条之前:

可以看到一共为128M
然后我低价买到的64M内存条如图:

撕开贴纸后,可以看到它原版的颗粒是 三星的 K4S281632B-TC1H

经过查阅手册不难发现,它是一个2M x 16bit x 4Banks的结构

并且它的地址线分布是:行地址使用A0A11,共12根。列地址使用A0A8,共9

那么已知这些信息后,我就可以找芯片了,看看有没有能够和这个芯片引脚兼容,并且容量大4倍的,因为64M x 4 = 256M

这里顺便说下这个内存的容量是怎么算的,以原版的64MB为例,它有4个颗粒,每个颗粒内有4Banks,也就是4个块,然后每个块是2M16bit,而一个字节是8bit,所以每个块就是4MB,然后一个颗粒的4个块就是16MB。然后整个内存条一共有4个颗粒,那么一共就是16MB x 4 = 64MB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个颗粒的容量变为64MB即可。
经过一顿淘宝+咸鱼的翻找,终于找到一颗即便宜又复合要求的颗粒,型号是 三星的 K4S511632B-TC70 。然后等颗粒到货后,就开始更换:

更换完颗粒后,不要忘记修改SPD数据,SPD数据保存在这个内存条上的一个EEPROM芯片上,这里它用的是一颗24C02,先放到编程器上读取原始数据进行备份

然后我们先用Thaiphoon工具分析一下这个SPD数据的参数:

然后我们根据更换的芯片的手册,对SPD的数据进行修改,
首先是行列地址线,原版是12根行地址,9根列地址。而新的芯片是13根行地址,10根列地址。这一点从芯片手册上也容易看到:

所以使用SPDTool工具修改行列地址即可:

然后就是突发长度,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两个芯片的突发长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新换上的芯片是不支持全页突发访问的,所以根据SPD规范,应该将原来的8F改为0F

这里之所以没用工具改,是因为这个工具好像不支持这个模式,它会显示未定义:

然后就是整个内存条的容量,改为256MB

然后再把内存条的型号也改下:

然后再重新计算一下校验码:

最后在用Thaiphoon核对一下:

然后我们把修改好的SPD数据写回内存条上的EEPROM后,将内存条安装到电脑上:

发现不开机,哈哈哈
没事,我们继续查一下问题
经过我的一顿排查,发现新增的A12地址线并没有到金手指上,难道有断线??还是?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为什么内存条上会有一个W1的零件没焊接呢?我一测量,还真是它,它本来应该是一个10Ω的电阻,在64MB的时候,这个地址线是用不到的,所以这个零件不需要安装,而当我们改装为256MB后,这个电阻就需要补上了,补好后:

然后再次开机,在BIOS里面可以正常认到了!!

看来初步改装成功了!
然后跑下memtest86

跑了大概27分钟,成功通过测试!!
至此,这个内存改装算是完成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颗粒明明是133M频率的,我怎么在SPD里面还是设定为100M频率呢?这是因为要想改频率,不仅仅要改SPD,除了颗粒满足要求外,外面的那一堆电阻电容也要跟着一起改的。我测量了一下,原版的数据线上的都是10Ω的电阻,想要跑133M的频率,这些都要换成其它值,至于换成多少,还要一点一点实验。而且由于我手头没有这种0402的排阻,所以也就懒得试了。
然后我用的软件和资料我都上传了
好了,都看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分吧!!多谢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64M内存SPD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改为256M后的SPD

原版芯片资料

新换的芯片资料

PC SDRAM SPD Spec 1.2b.pdf

SD内存的SPD规范

SPD修改工具

SPD检查工具

网友:
找到个古董,成功修复      我还认真看完了,艹

网友:
这是个行家,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这是个行家,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这是个行家,一般人搞不了!看完了,

网友:
这人,我只能用“cow vagina”来形容他

网友:
这是个行家,一般人搞不了!看完了

网友:
这是个行家,一般人搞不了!看完了!

网友:
这是位电子工程师吧

网友:
软硬通吃的大师,多长时间能达到这个境界啊?

网友:
可以理解移花接木吗

网友:
真是个天才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牛人

网友:
这个是行家 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还以为是陈年老贴,一看时间是2025年4月16号,看起来确实是大师

网友:
用心了,老板,不过技术精湛,值得同行学习

网友:
估计虽然看起来很精彩,但好像没得意义,感觉虽败一个能刷Win10的手机,就能干翻你的配置。

网友(2025-05-21):
好强 不是一般人

网友(2025-07-08):
技术控大师 ,真的是行家

网友:
很吊的学习经验,虽然有点老了,有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