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pin风扇脚位的定义

楼主(2025-04-16):
本人是外行爱好者,笔记本南桥温度太高想加个小风扇,和gpu风扇接一起,转速就随gpu风扇
问题就是gpu的风扇线是厂家自定义颜色和排列的,脚位定义只能自己测
如图,测得,
1脚(灰色):5v供电
4脚(黑色)接地
(2和3脚的电压根据风扇转和不转有2种)
2脚(深紫色):风扇转测得1v,风扇不转测得0v
3脚(深棕色):风扇转测得1.7v,风扇不转测得3.4v
求助2和3哪个是pwm检测信号脚,哪个是pwm控制脚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下主板型号,然后搜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3脚PWM,2脚是转速反馈

网友:
路过 进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