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90 18825-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5-04-17):
   笔记本入水, 清洗主板干后,用了3个月, 有天开着机,没动时突然关机了, 拆18825-1主板未见有元件燒坏,只装内存, 19V DC插入,电流0.01A, 3V3_S5有3.3V, 5V_S5有5V  1D05V_S5有1.05V  PL5101内存电感有1.2V 正常。  点开机键时,主板白灯亮, 电流升迁至0.35A,  2秒后掉回0,白灯灭。示波器测量显卡供电电感3只都有触发波形, 而CPU供电电感4只都没触发的波形,电流应跃变1.3A才对。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了,可能哪里出问题?

补充: CPU53020451302035供电芯片,供电VIN19VVout=0V。芯片VCC5VBOOT=0VPWM没波形。

网友(2025-06-09):
302035这个换掉

网友:
302035参数正常,加焊能够正常开关机几次就又熄火了,最后换掉这可芯片反复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