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奇葩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下,给些建议

楼主(2025-04-17):
    事情的起因是本人突然想把我的老电脑P4 1.4的电脑安装起来怀怀旧、问题就出在这里!
    老电脑开机以后,我那台三重显示器以700X400的分辨率70hz的刷新率开机,但是我的显示器是三星S32E360那台只能显示60hz刷新率的显示器、开机即黑屏、无法查看开机dos画面,也无法进入bios进行设置、后来用借来的显示器、成功安装了WIN98和WINXP系统、因为本人喜欢玩纯dos游戏,就必须进入纯dos下才可以游戏、但是显示器就是不给力、就是不显示、我以为是显卡设置的刷新率、把我那张ELSA 511 MX400 32MB AGP显卡,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把显卡的bios修改并进行刷机,也成功了,在老显示器纯dos下显示的是640X480/60hz、我当时是非常开心的,以后终于可以在我的三星显示器上使用了、想不到接到三星显示器,还是提示700X400/70hz,然后,我就开始寻找修改我这台三星显示器的bios文件,想把700x400/70hz、改为640x480/60hz、但是一直找不到相关信息、我这台显示器的bios文件倒是找到了、但是没有修改和刷写bios的工具,这里有谁知道吗???

网友:
我们维修人员一般是用热风枪或烙铁直接拆下bios芯片,然后用编程器RT809F把bios程序刷进去,然后再焊好bios芯片,搞定。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主要还是主板和显卡的问题,显卡设置了,主板bios修改无从下手

网友:
新显示器没做全分辨率支持,省了工作,很多老点的电视分辨率也少得可怜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显卡亮机在进入windos以前,不都是以60hz的刷新率显示的吗?
尤其是MX400这种古董级别AGP显卡,那个年代只有CRT没得LCD,都是默认60hz的刷新率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接在A显示器的完好的,一旦任何场景接入B显示器,就强制70hz输出?问题你接B显示器的时候都没得显示了,你又怎么知道是输出的70hz呢?

网友:
三星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 试一下吧,按理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有点麻烦,也许可以用虚拟机装DOS,WIN98,WINXP都可以玩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不支持640 480分辨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