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X8 850w电源上电后,断电无法再次上电。

楼主(2025-04-17):
用检测盒上电后,正常,断电,马上再次上电,不输出电压了。要等1分钟才可以,再次上电,这样输出就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主电源控制芯片检测到电源空载,锁死输出,保护主开关管。

网友:
大多数都是保护芯片损坏

网友B:
首先检测下PFC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副电源VCC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控制芯片检测到电源空载,锁死输出,保护主开关管。

这算正常还是不正常,我问了长城售后说,5VSB电压没掉下来,就会这样。说是正常的。说他们用专门检测仪也会这样。
实际使用是没发现异常,但是用电源检测盒,断电后,再上电,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测下PFC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副电源VCC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正常使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