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X 板号NM-E461不开机

楼主(2025-04-17):
   接修一台联想Y9000X 板号NM-E461不开机,烧了PS8419Q HDMI芯片,U7810芯片,换了以后,触发到0.04A,SUSP_N信号不出,EC_1.8VALW_R_EN也不出,用手摸一下r6585芯片,所以电压都出了,屏幕也显示正常,再关机,再触发还是老样子,还是要摸一下摸一下r6585芯片,才能开机,现在就想问问,1.8VALW电压,是触发后才出,还是没有触发就出来了?

网友:
问题已查出,是桥坏了,也就是CPU,EC 41脚EC_SLP_SUS_N没有从南桥发出,借用了38脚PCH_DPWROK,把线飞到了这里,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集显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