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6-5620 213090-1 BIOS

楼主(2025-04-17):
机器拿到手故障和这个帖子描述 的差不多 。电流0.3 无CPU供电 刷原厂BIOS解决!

网友:
必须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2025-10-12):
213090-1和-2是不是通用?

网友A(2025-12-28):
我的也是 刷 完bios 可以亮机一回,之后就又不出cpu供电了,在刷还能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刷 完bios 可以亮机一回,之后就又不出cpu供电了,在刷还能 亮机

一样的 ,我还正在研究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6-03-05):
刷完只能开机一次 第二次又出现CPU供电没有 不开机了  去淘宝把备份的BIOS给卖家 帮我合成一个 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