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01的预设电压在程序里面设置?

楼主(2025-04-17):
修到个570,主控35201带程序的,tb买的拆机芯片,说有程序,装上后电压会出来,但是预设电压1.2v,而且只有4相有波形

网友A:
芯片是带程序的,几相输出,电压多少都是设定好的,图片仅供参考,这个是MP2884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带程序的,几相输出,电压多少都是设定好的,图片仅供参考,这个是MP2884的界面

也就是说电压由程序设置

,,看样子必须搞一个编程器,那么程序又在哪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电压由程序设置,,看样子必须搞一个编程器,那么程序又在哪搞

程序有直接下载,你要编程器不?

网友D(2025-07-29):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直接下载,你要编程器不?

大佬,编程器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编程器多少钱?

100一个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一个要不要?

是英飞凌的吗?

网友C:
对的。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可以用的

好的,你发一下你的闲鱼I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你发一下你的闲鱼ID

【闲鱼】https://m.tb.cn/h.hMdNGvZ?tk=af5Y451mVR1 HU287 「我在闲鱼发布了【USB005,英飞凌编程工具。具体怎么操作不会用所以出掉。只】」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https://m.tb.cn/h.hMdNGvZ?tk=af5Y451mVR1 HU287 「我在闲鱼发布了【USB005,英飞凌编程工具。具体怎么操作不会用所以出掉。只】」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不早说。。我14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