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456 TON脚出问题导致一直烧上管

楼主(2025-04-17):
各位大佬们:        今天有时间发一个帖子,电脑是戴尔15-3456 CPU I5-4代的,版号13269-1,这款电脑很老了,肯定很多师傅都修过这个主板;
         电脑到手先大致测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发现公共点短路,以为就是就发财小电容,观察了好一会,这好像与我无缘啊,这种情况有些经验都知道一般是显卡和CPU供电管出问题多,也不出所料显卡供电上管击穿导致公共点大短路,但是很快意外来了,插电很正常待机,按开机直接上电到接近2A电流,这个里就很有问题了,一般这样的这种主板I5-4的开机电流不会这么大,马上断电,摸了一下电管和上管好烫(其实这里准确说是电感发烫),开始没想这么多以为是自举报不足上管发烫,我把升压电容换了,开始坏的上管是PU8204 升压电容是PC8211 如图1

上电还是一个样子,电流太大摸一下电感都烫手,才开机不到5秒,上示波器,拆了上管,测试G波形,竟然正常的,峰峰值6.3V样子,波形正常,在装上管测试,这次因为要测试开机多了5秒,上管有炸了,哎蒙蔽中,干脆把所有的上管和下官一起换了,这个本也就2路,然后升压电容也全换了,2路供电芯片本身也换了的,上电还是一样的,还是马上断电,不然又要给我烧了,仔细看着供电芯片有那些条件与导致上管一直烧,如图2

是不是看见一个TON脚频率设定,测试PR8202一端19V正常,一端一点几伏,这感觉就不正常了,在心里仔细想,开始是电感发烫,上管没有发烫,但却会坏,是不是设定脚出问题导致的输出异常电管发烫严重,因为图纸没标电阻大小,点位有如图3

一个PR8202 2.2欧 PR8201 499K,果断换了PR8202,但是换了按开关触发到0.2A左右就掉电,在测试PR8202的电压有成一点几伏,上面图纸TON脚还有一个电容PC8202马上换了,直接测试电压PR82022端19V正常了,开机电流0.6正常跑上去了,
                                      回顾一下TON设定脚电容坏了导致供电上管坏了公共点短路,希望下次有人遇见直接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路过看下,这个TON频率设定故障有很多实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