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红屏

楼主(2025-04-17):
A1286屏幕如图所示,请教大佬是屏幕问题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A1286显卡容易坏,你可以断显卡供电刷集显BIOS排除法

网友:
显卡概率很大,这机器显卡爱坏,建议改集显

网友:
多谢一楼二楼两位大佬关照,加焊了显卡,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