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57故障板求解

楼主(2025-04-17):
板号:纬创LZ57 2CPU
故障:不出SVID波形
描述:电流上到0.25A左右,桥已经读BIOS(测到了波形),PM_DRAM_PWRGD3.3VVDDPWRGOOD1.5VH_CPUPWRGD1.05VCPU供电芯片开启有3.3VVCC5VVRMP19VSVID波形被1.05V上拉是有1.05V的,VR_RDYA均被3V上拉,但上拉电阻都是一端3.3V,一端0V,没有短路,换过芯片,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