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测试通道问题

楼主(2025-04-17):
笔记本独显,看显存分布应该是C通道没装,D通道有显存。但是MATS 测试结果为什么有C通道报错,没有D通道的测试结果》?。
BIOS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测试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测试版本不对

用455这个版本测试的。没有2060m的版本

网友B:
我看是D组没装,先换A1数值最大的 测一遍 看结果,决定其他报错显存的去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D组没装,先换A1数值最大的 测一遍 看结果,决定其他报错显存的去留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