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风扇转不亮机,CPU几乎没温度

楼主(2025-04-17):
修个华硕B85M-F主板,故障是风扇转,屏幕不亮,CPU和桥用手摸,仔细感觉有微微的热量,得仔细感觉才能感到温度,测量CPU的12V,1.6V,都有,还有显卡插槽11角3.3V和13角0.3V都有,

桥上1.0V有,内存1.48V有,内存63.64.184.185,这几个引脚没电压,看图上这几个引脚是直接通到CPU的,可这CPU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点亮。内存的118.238有3.3V电压

CPU是G1840,

BIOS刷过了,没用

网上查资料找到的这些测量数据

网友:
查一下PG信号试试看看

网友:
P_VRMPWRGD  P_VCORE_EN_10  这板子能触发大部分是这个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