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改主板bios添加原来不支持的芯片?

楼主(2025-04-17):
原来的bios不支持MX25L256的芯片,用FIT修改bios添加这个芯片型号后还是不行,现象就是不触发,是不是还要修改其它地方?原来的支持芯片中也没有华邦25q256的芯片,但我用这种芯片试过可正常开机,不清楚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师傅说一下。

网友A:
真正需要的是时序参数,你这修改的只是个表头列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需要的是时序参数,你这修改的只是个表头列表。

时序在哪里修改?FIT修改的是添加芯片那项,表头DESC只是显示而已,25的芯片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芯片只是一载体而已,它影响到的只有速度的快慢最好,其它不要影响最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在哪里修改?FIT修改的是添加芯片那项,表头DESC只是显示而已,25的芯片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芯片只是一载体而已,它影响到的只有速度的快慢最好,其它不要影响最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种芯片在A主板上能用,在B主板上就不能用,我感觉还是bios程序限制的,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建议换芯片,BIOS目前没看到有公开的文档说明添加不支持的芯片!

网友:
时序要厂商研发才能改,bios里面有颗粒时序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