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析一例以NX20P5090UK,NX5P3290UKZ,TPD6S300A,RTS5452E为电路组成的升压电路

楼主(2025-04-17):
huaw为了修这个不升压,我花了三天时间研究,查询了很多图纸,希望能加精。
下面开始正题,个人理解,有错误的欢迎指出
维修机型:华为klvl-wfh9

故障现象:5v不升压,待机电流22ma

众所周知,华为的机器都是没有图纸的,我这个也不例外,所以想修升压还是很困难的,先看这几个升压电路上的元件,分别是RTS5452E(pd),NX5P3290UKZ(限流电子开关),NX20P5090UK(电源开关),tps6s300a(vbus和cc总线保护)。

据我研究,这个板子的升压过程是接口5v送入主板由tps6s300a检测没问题,同时送给NX20P5090UK和RTS5452E,RTS5452E得到供电产生LDO_3V3,同时,RTS5452E需要得到cc总线的通讯和21脚分压得到0.2/0.9v,电压,

随后通过14脚发出TYPE-C_20V_VIN_EN经过转换,

给NX20P5090UK的3/a3脚产生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为高则关闭开关,

NX20P5090UK开启开关后发出ACK,相当于好信号,应该送给ec或pd芯片,(没图纸不太确定)。

后面5v经过电子开关NX20P5090UK后,就送给了充电芯片bq25713,

接下来就简单了,充电IC产生线性和acok acdet等信号产生公共点和3v线性给ec供电,ec条件正常后读取程序再通过i2c总线和pd芯片通讯,随后完成升压。
上个修好的图

网友:
所以pd,充电芯片和ec,程序都会引起不升压

网友:
一般先看看公共点有没有9V输出,有的话就是接口和PD芯片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和E480差不多,设计的太麻烦了

网友A:
修到两台台E15 nm-c421 一台不升压。其中一台其他问题已经修好。从情况看不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将好的一台PR0201 拆掉 。然后插如TYPE-C 适配器 电流表显示输出19V 实际测量VBUS 确实19V 已经升压了。但是有问题的这台依旧有问题。我已经反复查了条件2个芯片都替换了还是不行,测量刚才测量过NX20P5090UK  A3 脚有3.1V .如果按照楼主的说法。这台机器PD 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 NX5P3290UKZ(限流电子开关) 这个芯片的作用,有谁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两台台E15 nm-c421 一台不升压。其中一台其他问题已经修好。从情况看不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将好的一 ...

那你看断开公共点的时候ec有没有工作,有些板不是通过公共点给e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两台台E15 nm-c421 一台不升压。其中一台其他问题已经修好。从情况看不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将好的一 ...

a3脚为低电平才有效开启管子,高电平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 NX5P3290UKZ(限流电子开关) 这个芯片的作用,有谁知道的

检测电流的,待机正常才会工作,一般跟升压没关系

网友(2025-07-01):
正好修到一台E480,谢谢分享知识!

网友(2025-09-01):
我没看懂,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请教个问题问题  这个5V是由适配器直接产生 还是需要经过芯片检测后才产生?

网友:
我有个华为接口座子断线了  断了十几根 我只接了两个CC信号和VBUS 但是现在连5V都没出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问题  这个5V是由适配器直接产生 还是需要经过芯片检测后才产生?

直接产生,但是有芯片检测,检测不过断开5v

网友(2025-10-27):
5452e带程序吗

网友:
我拆的料板,不确定有没有程序,不过默认算有吧一般是

网友:
已测试带程序,全新的不能用,而且还要和ec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