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7R用电池正常开机,插适配器后死机!!!

楼主(2025-04-17):
如题:单电池正常触发进入系统后,插入电源适配器后死机,同时CPU供电丢失。单适配器供.电触发掉电,检测相关电压唯有CPU供电不出。CPU供电芯片采用MP2845A,怀疑是PWM芯片过压保护,苦于找不到芯片引脚资料无从下手!

网友A:
mp芯片分壓檢測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芯片分壓檢測查查

没有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MP2845A,此芯片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