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6600xt维修

楼主(2025-04-17):
老哥们,我是业余的,想问大神们一些问题,能让我初步断定一下显卡的问题,我看抖音学的量供电就这个特别低,正常吗?

这个6600xt症状是一直正常用没出过毛病,之前用的小厂主板,然后有一次想换内存,关机再也不开机了,卡到windows转圈完自动重启,有时候主板卡到vga灯,安全模式可以进,不装驱动也可以进,拔了显卡用核显也开机了,我认为是pcie烧了,因为我把显卡插别人电脑上装驱动也开机可以正常用,而且正常用的时候性能非常好,正常性能,之后我换了个新的技嘉b760m和i513490,然后刚装机正常用,后来第二天我强制关机了一次,然后症状就跟之前一摸一样,我以为又烧了pcie,然后我又找了个亮机卡,装了驱动也开机正常用了,现在这个显卡这次也没试过装别的电脑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次是新主板。
而且二十次有一次能启动开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可能认平台的,只是猜测.  真好奇的话,买和别人一样的配置,二手就行.   如果测试了  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A:
测的此电感7.4v 图纸上应该是0.75v 高了10倍,旁边的u400降压的估计坏了,不知道哪个电阻断了或者短了

网友:
我自己用万用表测量6600xt的0.75v电感两边6.8v,高太多,开机开一半后不显示画面,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的此电感7.4v 图纸上应该是0.75v 高了10倍,旁边的u400降压的估计坏了,不知道哪个电阻断了或者短了

你还有图纸,能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的此电感7.4v 图纸上应该是0.75v 高了10倍,旁边的u400降压的估计坏了,不知道哪个电阻断了或者短了

都7.4伏了?那不是进核心了?0.75是给gpu的低功率模块供电的. 如果有稳压电源,用0.7v测量下电流, 电流上限设置3A就足够了,如果瞬间就能顶到3A,那说明gpu挂掉了

网友:
那么高电压,GPU不挂?0.75V是给GPU里模块供电的

网友:
是的,那里就是0.75V.... 这个卡。不对,这么高,GPU有可能挂了,还有这个电路,得查下,楼主的万用表很高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