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2570p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5-04-18):
手上有台2570p笔记本,键盘几个按键不灵了,准备拆出来换键盘,结果机器启动不起来了。通电后屏幕始终黑屏,Capslock键盘灯不间断闪烁,频率大约每秒一次,大约5秒钟后风扇启动且一直最大转速转动。CPU更换后测试没问题,内存硬盘摘除后,状态不变,初步判断主板问题。

接下来我来了个骚操作,寻思买台好的空机器,可以把CPU内存和硬盘发挥余热。结果把CPU内存和硬盘往好的空机上一装,机器又变成上面一样的故障了。此时怀疑CPU或内存问题,又找来别的好的CPU和内存装上,故障依旧。此时怀疑是原来的CPU或者内存故障,把两块主板某原件都烧了。

机器不值钱了,但手上两台故障机,实在看不下去了,求助有没有低成本能维修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师傅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