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6112待机芯片就是修不出供电

楼主(2025-04-18):
一个先马500W金牌电源,待机芯片为XY6112,5VSB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是好的,而且已经换了没问题,前级的待机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1脚OB的电压一直跳变,5V到9V左右
2脚VCC 也是跳变,4V到7V
3#  接地
4# CT 基本和接地是联通的
5# 反馈电压FB 0-0.3V间波动
6# 空脚
7、8# OC端 324V

2脚连接了一个齐纳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连接了D6负极,D6的负极有8.2V电压,负极还链接了个三脚贴片,看不清型号。2脚连接的齐纳二极管是7V5的,换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个电容C5也换了,还是不行。
反馈脚链接的光耦,似乎也没有工作。
1脚OB链接的两个225启动电阻拆下来测都是正常的。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办法修出来的。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查一下待机开关变压器绕组有没有腐蚀断线___先马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待机开关变压器绕组有没有腐蚀断线___先马通病

他这个变压器都是这种通的,但是里面有没有腐蚀不知道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待机开关变压器绕组有没有腐蚀断线___先马通病

网友:
最好拿电桥测一下。有时候断点就在铜线和引脚连接处,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倒是通的,但是不知道电感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