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mg7p内外接不显示.大小写可以切换

楼主(2025-04-18):
笔记本主板gm7mg7p.十代i7 3070的.搬过板子,显卡是好的,cpu都是好的,现在是可以开机,但是内外都不显示,显卡这边正面耦合电容有一瞬间的电压就没了,cpu这边有电压0.45v,背面cpu显卡这边的耦合电容都有电压,电流有跳变,最高调到3a,最后定在2a,求助大神,谢谢,请无视板子黄,因为我已经加焊几次了

网友:
我建议你先更换屏幕。,不要管外接亮不亮,先换了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