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联想LJ2655DN打印机,开机通电只亮网络灯,屏幕上没任何显示。

楼主(2025-04-18):
联想LJ2655DN打印机,开机通电只亮网络灯,屏幕上没任何显示。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有经验的师傅提醒一下,谢谢。说明一下,这台打印机并没有接网线。

网友:
补充一下,网络灯是常亮,按任何其它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
找固件刷固件试下

网友:
谢谢,刚刚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让我正常进去了,在维修模式下用功能代码91初始化了,就正常了,

网友:
我是按“GO”键能电开机,出现了“USER MODE”,这种状态也乱按了一通,也不知道是按了什么,屏幕上没任何反应,突然机器就响了,正常进入了。

网友:
程序引起的,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