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60ti 电源800w

楼主(2025-04-18):
电脑主机这一个月突然开始,玩着玩着就黑屏无信号了,刚黑屏还能听到游戏声音,过几秒就没声音了(我电脑开机不玩就没什么问题)显示器就一直黑屏,主机还在转。之前清了灰,插拔了显卡,内存条什么的也没用,然后烤机,跑分,检查了驱动没什么问题。还是没用,玩着玩着就黑。后面去找了一个电脑维修店,他后面就给我更新了一下显卡驱动就好了,回去过了两天又开始了。(电脑平常开机不玩,他会动不动闪一下白屏,很快,马上就好了,然后过一会儿又闪)电脑的功率我也检测了,350w左右。电源是800w的

网友:
扣bios电池,短路条线,等十秒重新开机,进bios载入出厂设置。

网友(2025-05-24):
用的什么接口?看下是不是hdmi接口生锈了

网友:
先换个显卡,确认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然后黑屏马上测显卡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