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求助】iphone se3 突然出现屏幕重影、细横线

楼主(2025-04-18):
很久之前出现过一次,后面莫名好了,这次又突然出现了,好几天还没好,重启什么的都试过,一点用都没,难不成真是硬件有问题么?

网友A:
你是为什么会认为这不是硬件问题才是比较奇怪的。。。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排线接口或者屏问题

网友(2025-05-18):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什么会认为这不是硬件问题才是比较奇怪的。。。

现在的客户不管什么问题开口就是:帮我看看手机哪里接触不良松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屏幕问题啊,脚指头都想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