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南桥背面照片

楼主(2025-04-18):
       各位大哥,再修一台Y9000笔记本,出不CPU供电,更换南桥后可以显示,1分钟风扇狂转,掉电。版号:NM-D711 R:1.0 急需南桥背面照片,有修到的麻烦传个图片,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主板版号跟南桥背面照片

网友A:
专业交换拯救者主板li8866cc

网友B:
能亮应该不是南桥背面掉件了,风扇狂转应该跟独立显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亮应该不是南桥背面掉件了,风扇狂转应该跟独立显卡有关。

好的 我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C(2025-06-09):
我也遇到了。拆桥掉点换的桥,也是跟你一样问题。CPU温度很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拆桥掉点换的桥,也是跟你一样问题。CPU温度很高,解决没有

没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A:
专业交换拯救者主板li8866cc

加我微信   我很多这种机器维修  15818760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