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将星15AT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内外屏都不显示,居然是因为这个

楼主(2025-04-18):
接了个同行的二修鸡,七彩虹将星15AT 板号NP50PNP(这个凄惨红怎么船里船气的)描述是内外屏都不显示,拿到手看确实如此,能听到开机的叮咚声音
本来想着恢复BIOS出厂设置让它混合显示,突然!风扇狂转,关机掉电了

经常被突然风扇狂转掉电的同学应该都猜到了,这特喵的显卡噶了啊
习惯性测了一下显卡的条件,发现显存没击穿,显卡核心也正常,显存能出1.25,核心能出0.8,怪事了,没短路,那显卡还是好的咯!
此时我目光对着PEX供电楞了一下,你小子最好有事。
果不其然,表笔搭在PEX供电上发现为0.000
这下有了突破口了,断电,测一下二极体值,PEX电感处二极体值为0.008相对健康,继续往前面查
VIN阻值400正常,VCC的5V过来阻值350也正常
突然!测到EN的时候,发现阻值为0,什么是惊喜,这特喵的就是惊喜
果断烧鸡,寻思哪里有电容捡漏,发现是PEX的主控在发烧。。。

本来心想这得凉了呀,但是一想PEX输出是有阻抗的呀,拆下来继续量 哎嘿 阻值正常,没死!

就是这么个芯片,丝印是5335,但是我看图纸给的是AOZ2261。。。这我找了个AOZ2261来一对比,发现怎么还瘸了个脚 上面是AOZ2261下面是5335

但是话又说回来,图纸既然给了AOZ2261,那按道理可以代用,而且焊盘是偏向于2261的
直接给它干上去,通电,一测,哎嘿您猜怎么着,PEX只有0.8V。。。
但是,但是吧,机器亮了

以为这就结束啦?
不可能的~
我搞了个测试盘,跑了个鲁大师,开始测显卡,框框白屏闪屏抖动,给我吓坏了,这PEX太低了也不行啊。。。

按照图纸给的思路,来算一下这个电压怎么才能从0.8V变成1V左右吧。。。

也就是说我想要这个芯片输出1V电压,得让FB分压得到0.6V左右,需要R1为8.66,R2为14.7,很明显现在是满足不了
掏出电阻本,找了一番,没有合适的
那就来个鸡变狗不变,输出靠乱变。。。

电阻本上有整数的电阻 给R1换成8.2K,R2换成13K

这样通过芯片基准计算,输出应该为0.98V左右,满足PEX的条件
换完啦继续开机测试,继续鲁大师……

这个七彩虹将星就这样被我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不知道同行给客户报显卡坏收多少钱反正我是苦逼的备胎二修佬,只能收点辛苦钱

完结,撒花

每次发帖,都会感谢迅维大家庭,感谢各位老师耐心教学,也感谢热心群友孜孜不倦的探讨,让维修更有活力:lol

网友A:
那这个机器就是独显直连的 修过几个红米G 12代的 一样的问题 都是PEX这个供电短路

网友B:
少见这品牌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这品牌的本本

里面其实就是神舟。。。。套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器就是独显直连的 修过几个红米G 12代的 一样的问题 都是PEX这个供电短路

不知道老哥那个PEX短路有没有击穿供电,还是说也只是EN击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器就是独显直连的 修过几个红米G 12代的 一样的问题 都是PEX这个供电短路

就电容短路 导致PEX供电没有 独显不显示  12代的 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经验好文,感谢分享,以后遇到相同问题重点查PEX电路

网友:
功底扎实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先订了芯片回来测试

网友:
牛掰,我也想会烧鸡大法!

网友:
下次别人再接修此处时就惨了

网友:
都是跟神舟一个模具   芯片代换 学习了

网友:
问下各位大佬,图纸哪里找

网友:
这吊机,我手里躺了一台。开始开机花瓶,干完3060显卡一套,不花屏了,装win11系统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  这12700h。的鬼机器。示波器测量集显没输出。 没集显机器还能亮机,装win10 集显也挂上了 独显也正常。 切独显输出 进系统过logo黑屏 也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大小写也能切换。就是黑屏。亏麻了

网友:
修的不错,很细心,写作风格也很搞笑幽默。

网友:
路过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子。

网友:
不错,一步步的,思路清晰,显卡没挂,捡钱了。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蓝天模具

网友C:
不错,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到了新东西

你还是重庆的实地学员,来报上名来我看看认识不哪个区的   有空来耍

网友(2025-06-01):
我都是用些简单粗暴的办法,调反馈之前也调过,但是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