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魔术师制作问题

楼主(2025-04-18):
U盘魔术师,三个分区选项,选择哪个?可以识别最新型号笔记本的硬盘分区??之前做过两个U盘启动,老电脑还行,遇到新电脑进去根本看不到硬盘,

U盘魔术师的这些选择,需要勾选吗???这些是干嘛用的??

网友:
新电脑 选 win10 和 win11PE!!! 32和64没啥区别!无所谓! 老电脑用 win7 和 win8 这两适合旧电脑!win10 win11 PE支持驱动多!有的很坑!如果你不用win10 win11PE!进去新机器会认不到硬盘!无法读写!各种问题!

网友:
可以识别最新型号笔记本的硬盘分区??   这个要看驱动和软件如果是全能版最新的没碰到过认不了盘,认不了分区就有

网友:
2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2025-08-09):
这是版本选择 看你需要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