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下测的各点电压

楼主(2025-04-18):
联想IS6XM主板练手,业余新手没啥经验,参照论坛前辈的帖子按电路图测的电压,这电压是把信号拉低了,分析不出哪个元件的问题。拆下PC382测容量是99nF,拆下PQ381测是S到D脚是450,各位前辈大佬看一下现在这情况应该是谁坏了,还是接着往下查别的地方。

网友:
主板没有复位信号,没有cpu电压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能是被进来的三路信号VCCSA_PGOOD 、1P8V_PGOOD、DDR_PGOOD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能是被进来的三路信号VCCSA_PGOOD 、1P8V_PGOOD、DDR_PGOOD拉低的

断开VCCSA_PGOOD这路之后VR_EN_10变成3.3V了,
又查了VCCSA_PGOOD这路的PU530和PQ530,测了+VCCSA没有,没断开这路之前测PU530的14脚EN开启电压是0.87V,
之后发现PR532测到的阻值是249K,比图纸上大的47K大了不少,然后就给PR532换上了一个47K的电阻,之后又测电压变成了0.475V,
再就是板子上有两个电阻跟图纸不一样,PR539图纸上空,主板上有,PR544图纸上有,主板没安装,有点蒙,是不是我这板子和图纸的版本不对,这板子上面没有标型号挺奇怪的。

网友B:
PQ382和PQ381的D脚电位都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82和PQ381的D脚电位都不正常吧

都不正常,
之后断开VCCSA_PGOOD这路之后PQ381的D脚到3.3V了
PQ382还是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