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A DA0KL9MB6F1 不显示

楼主(2025-04-18):
联想E47A  DA0KL9MB6F1 不显示
打值未发现短路,接可调电源待机 3 5V正常,待机电流0.006正常,
触发上电电流跳变几次到1.2几安不显示。

明天晚上继续研究……准备刷BIOS 检查显卡
附:图纸

DA0KL9MB6F1 .pdf

网友:
这应该是改集显吧,晚上要试一下

网友:
PR269可能也需要拆除吧

网友:
公布结果:
昨晚按图上的方法改了后正常显示,由此证实是显卡虚焊所致,
另外做了一个实验:当断开独显供电电感,控制芯片,上下管及滤波电容后就不跑码了,
电流上到0,4几就不再上升了。

网友:
热风枪拆显卡及显存颗粒

网友:
结果; 已改集显,正常亮机。

网友A(2025-05-22):
。。。你也不发位置图让我好找眼都快瞎了

网友:
。。。没找到显存1.5v供电那个pq9064那个转换管,把改的信号改回去了,风枪加焊核心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发位置图让我好找眼都快瞎了

你没问,我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