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sq77di电源故障。

楼主(2025-04-19):
上次修好的的结果没几天又犯病了,这板子是不是通病…哪位大佬有图纸
故障描述:apw7313,一脚bs,和3脚lx之间的10nf电容…什么作用,现在是我用手触摸按着这个电容送电,apw7313就工作正常输出3.3v……如果不按着,就会输出3.6v………连后面的电感都吱吱响…而且会反复保护,导致12v断续输出,应该是3.3v电压过高保护了。但我用手触摸着bs和lx之间的10nf电容(大概是他,我测试好几次)送电,就能正常启动,而且启动后松开手也没事…
求大佬们给分析下。还有典型应用电路里3脚和5脚之间应该有9.1k电阻,我的板子实测是6.68k不知道有没有影响…:kuqi: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不按着那个电容,apw7313的2脚供电脚,19.6v供电会升高到26v多!比电源电压都高…不知道怎么做到升压的

网友:
更换apw7313和bs脚的10nf电容后,工作正常了,但发现板载82579lm网卡,能打驱动,但是不能启动……用不了…是不是修主板时静电把网卡芯片搞挂了……求相关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