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72开机两黄四白,

楼主(2025-04-19):
戴尔15-7572开机两黄四白,拆开看内存槽断了一根针,直接飞线到内存上,开机试了试还不行,看ec有脚位虚汗,加焊后故障依旧,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A: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进水啦,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进水啦,仔细检查一下

没有进水,我看上家动过bios,我整个个拆开看了一下ec也动过,

网友B:
2黄4白还是内存或者内存槽的问题。槽加焊一遍,有条件的上个内存带灯检测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2黄4白还是内存或者内存槽的问题。槽加焊一遍,有条件的上个内存带灯检测仪。

换了个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