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50ti 1G 全部没有电压 不短路

楼主(2025-04-19):
rt8811a发烫 怎么修啊各位大神
本主题由 18366882290 于 2025-4-19 14:24 审核通过

网友:
发烫是多烫?超过平常的温度 那就是坏了啊, 换新的. 周围的配置电阻电容也查查再通电

网友:
换了再说啊

网友:
烫手那种烫,换过了一样烫

网友:
就它发烫

网友:
21脚没有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