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小新14itl2021 5v短路是不是cpu挂了

楼主(2025-04-19):
版号k321p 有一组1.05v阻值001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板,5v短路烧一堆。论坛里面有案例。运气不好也有烧CPU的,几率大概1/3。我遇到这个型号都多报点价

网友:
不用看了,应该是通病。 上次我也是刚好就你这个二级转换微断,运气背,挣不到这个钱。。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8000-1-1.html

网友B:
这个机器别修了 10台能修好一台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只能一步一步的慢慢排查,不能直接上来就说CPU 挂了!

网友C:
有一定概率,5V短路后后面有的时候会烧7、8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别修了 10台能修好一台就不错了

这机器, 我能100% 修好。CPU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概率,5V短路后后面有的时候会烧7、8个芯片

这个还不是重要的,关键就是楼主那个二级转换,那边要是短就完了。没得搞。、

网友:
cpu一般没事  一般都是5v一串

网友:
把二级转换管拆掉 在测

网友:
用3V烧鸡,看支路芯片哪个发热拆哪个。玻璃芯片拆了不要,改圆口电源或者用PD诱骗器

网友:
一看这个型号,i5-1135G7的处理器,开机灯亮不出图像,直接报废。连拆都不想拆。即便CPU没挂也是烧了一大片,你要花时间修好了能报价报多少钱?超过300元客户就有点不想修,除非成色忒好。

网友:
5v短路要么烧一大片 要么就是晶体芯片5v电容短路 1.05 0.01基本cpu挂了

网友:
5v.烧还好吧,主要看3.3V,是不是也挨了,

网友:
有没有遇到换一堆芯片修好了,然后休眠无法唤醒,或者进系统花屏 的。?

网友:
99.99的概率CPU也坏了。

网友:
烧鸡试试看呗,哪里发烫拆哪里

网友:
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 CPU挂了。那个直正常100-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板,5v短路烧一堆。论坛里面有案例。运气不好也有烧CPU的,几率大概1/3。我遇到这个型号都多报点 ...

接近一半

网友:
是的。 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