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3060 进液 5V 短路

楼主(2025-04-19):
技嘉 3060 背面进液 5V 短路,相关小芯片都拆了,还有些连接5V的小电容也拆了,还是短路,请教漏拆了什么。

上了热成像,电流用0.4A,看不到哪热烫。

网友A:
0.4a太小, 5v电压,电流上限设置到3a试试,3a还看不到再设到4a.....5a  应该可以看到. 看看后面的时序测量值是多少.

网友:
烧机久一点烧机久一点烧机久一点烧机久一点有可能板层问题

网友:
和我差不多,从管理芯片的phase1和2都是0.002,一路拆,直到核心拆掉一量,核心挂了.核心一拆,阻值都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a太小, 5v电压,电流上限设置到3a试试,3a还看不到再设到4a.....5a  应该可以看到. 看看后面的时序测量值 ...

后面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核心二极体值0,阻值有0.7欧;
电流上这么大,原本未必挂的核心,会不会真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核心二极体值0,阻值有0.7欧;
电流上这么大,原本未必挂的核心,会不会真的挂 ...

如果在板测量  这样的数值不是决定性因素. 用稳压电源看一下电流多少,如果直接蹦上大电流,不用想了就是短路.  如果有bga  拆下来测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