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惠普本的大哥吗? 请教一下

楼主(2025-04-19):
我这有一机HP 刷了BIOS后,能触发,指示灯一亮一亮,找了商家写了ME,还是一样,后来拆机查了下,没有内存的1.2V~插电只有5V待机,3V待机没找到,旁边一个电感在触发后有3V,这是正常的吗?没图纸,只能盲修了,现在就想先找到哪个是待机3V

网友:
触发后出3.3V吧

网友:
这是正常现像

网友A:
有些机器触发后才有3V

网友B:
3V触发后有是正常情况,另外这个机器需要注意尽量使用原装电源开机,否则可能会出现触发不上电的情况

网友:
触发后才有3V 电源灯闪和BIOS没关系  查中间的AD电压啊   5570-256坏了吧

网友:
WXBV里有的

网友:
有大佬来看看吗?

网友:
有可能,先出5VALW,触发后再出3.3V

网友:
3V是插电会有一下 然后就关闭了 触发后会再次产生

网友:
有修惠普的打佬吗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情况一样的hp 板号不一样 我是触发后就电源灯亮 3v不出3v的开启信号都没有 没图纸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C:
HP Gaming 16-d0000 DAG3MAMBAE0

网友D:
触发以后出来3v就行,还是BIOS问题 ,或者 桥缺条件发不出SLP信号  给EC    EC发不出内存开启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P Gaming 16-d0000 DAG3MAMBAE0

兄弟牛啊~图纸卖吗?什么联系

网友(点评):
这图纸点位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触发后才有3V

能不能改屏蔽USB3.0的,版号LA-G201P

网友:
那就是3.3,再左边那个是内存供电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牛啊~图纸卖吗?什么联系

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触发后有是正常情况,另外这个机器需要注意尽量使用原装电源开机,否则可能会出现触发不上电的情况

是的,这个知道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以后出来3v就行,还是BIOS问题 ,或者 桥缺条件发不出SLP信号  给EC    EC发不出内存开启信号

好的~问题就是原来能开机的,他系统有问题想给他重装,但进BIOS有密码~就去刷了个BIOS,然后就这样了,能触发,指示灯一亮一亮,拆开看测量,没有内存的2.5V ~1.2V!BIOS在论坛大佬哪买的,刷回原来备份的也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问题就是原来能开机的,他系统有问题想给他重装,但进BIOS有密码~就去刷了个BIOS,然后就这样了,能 ...

那还是BIOS,继续刷吧   看看BIOS周围  电阻有没有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问题就是原来能开机的,他系统有问题想给他重装,但进BIOS有密码~就去刷了个BIOS,然后就这样了,能 ...

原机能亮,刷BIOS后不开机,你对比一下原机ME版本和你刷的BIOS版本,如果刷的BIOSME版本更高,则低版本ME的BIOS会无法启动
另外部分EC上电会自动读取BIOS内程序,如果此时BIOS有问题,ec配置错误,则换回好BIOS后EC无法重新读取BIOS配置自身,这种情况下需要清空初始化一下EC,再通电让EC读取程序

你发贴说刷了BIOS能触发,回帖说能开机有密码刷了不开机,下次发帖把情况说明清楚,不要遮遮掩掩

网友:
学习各位老师经验,谢谢!

网友:
搞到图纸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专修惠普,可以私信我

网友:
找售后买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的~问题就是原来能开机的,他系统有问题想给他重装,但进BIOS有密码~就去刷了个BIOS,然后就这样了,能 ...

早说清楚不就完了,不就是解个密而已嘛。你找另一台随便什么机器只要是好的就行,上HP官网按照底盖上的序列号找到专属支持驱动下载页面去下载最新的BIOS,下完后直接运行,程序会识别到不是这台机器匹配的BIOS会给出类似“创建BIOS恢复U盘”这么个选项,按要求找个U盘插进去完成创建,然后把这个U盘里你看着像是靠谱BIOS大小的文件直接刷到你要解密的这台机器BIOS里,应该就能开机了,只是开机后有行小字说是工程或工厂BIOS什么的,但开机应该没问题甚至进系统都可以。最后怎么去掉哪行小字就可以了。

先谢谢你啊~ 但现在是不出内存的1.2V,这也是BIOS的问题? 按你的方法找到对的BIOS就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说清楚不就完了,不就是解个密而已嘛。你找另一台随便什么机器只要是好的就行,上HP官网按照底盖上的序 ...

先谢谢你啊~
但现在是不出内存的1.2V,这也是BIOS的问题?
按你的方法找到对的BIOS就行~

看你的文案诊断的话, 起因,你的主板原先可以开机只的有BIOS密码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么就基本证明主板原来是开机至少亮屏幕显示点东西没问题的。 结果,你刷了BIOS后才导致现在屏幕黑屏不显示对不对,别管能不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你啊~
但现在是不出内存的1.2V,这也是BIOS的问题?
按你的方法找到对的BIOS就行~

看你的文案诊断的话,
起因,你的主板原先可以开机只的有BIOS密码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么就基本证明主板原来是开机至少亮屏幕显示点东西没问题的。
结果,你刷了BIOS后才导致现在屏幕黑屏不显示对不对,别管能不能开机少不少电压。
结论,除非你手艺问题导致在刷BIOS过程中碰掉件了还是虚焊或是拉断线等等把故障扩大化了,如果没有的话或是你自信刷BIOS手艺没问题,那么就是BIOS的问题。
之前机器能达到亮屏问你要BIOS密码这个步骤100%内存的1.2V是出来了的,那么凭什么你刷了个BIOS后现在就不出内存1.2V了呢。
不就凭你刷的BIOS要么程序有问题,要么手艺有问题,
你按我的方法刷个原厂BIOS只要你手艺没问题那么机器能亮屏显示个HP开机画面绝对没问题,其他是后话。
要是按我的方法刷了屏幕也不亮,绝对手艺问题导致故障扩大化。

按你的方法下了 bios,还是一样~ 我的焊工没毛病,你的方法也没错,惠普其他机器可以这样做,这个暗影精灵系列不行, 今天拿去官方售后了,他们说别浪费时间,他们那里一堆排队刷 bios 的…都同样的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文案诊断的话,
起因,你的主板原先可以开机只的有BIOS密码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么就基本证明主板原来是开机至少亮屏幕显示点东西没问题的。
结果,你刷了BIOS后才导致现在屏幕黑屏不显示对不对,别管能不能开机少不少电压。
结论,除非你手艺问题导致在刷BIOS过程中碰掉件了还是虚焊或是拉断线等等把故障扩大化了,如果没有的话或是你自信刷BIOS手艺没问题,那么就是BIOS的问题。
之前机器能达到亮屏问你要BIOS密码这个步骤100%内存的1.2V是出来了的,那么凭什么你刷了个BIOS后现在就不出内存1.2V了呢。
不就凭你刷的BIOS要么程序有问题,要么手艺有问题,
你按我的方法刷个原厂BIOS只要你手艺没问题那么机器能亮屏显示个HP开机画面绝对没问题,其他是后话。
要是按我的方法刷了屏幕也不亮,绝对手艺问题导致故障扩大化。

按你的方法下了 bios,还是一样~
我的焊工没毛病,你的方法也没错,惠普其他机器可以这样做,这个暗影精灵系列不行,
今天拿去官方售后了,他们说别浪费时间,他们那里一堆排队刷 bios 的…都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