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LA-K051P触发电流升到0.092-0.06返复跳变求帮忙。

楼主(2025-04-19):
刷了bios无果。
window
板号
iOS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U问题

网友:
这电流不是有短路?

网友:
待机正常按开关升到0.092后回到0.06跳变。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不触发吧?CPU坏了?

网友A:
5V有问题这机器
一只大黑牛纸
ldo五伏短路的我记得我搞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有问题这机器
ldo五伏短路的我记得我搞过

网友:
待机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干u试试 专业干u

网友:
来自: 中国
桥的问题 桥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CPU挂了重做一样。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打阻值看看

网友:
内存 CPU吧

网友:
隔离点 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