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gho esd wim 大家探讨下哪种压缩更主流更好用?

楼主(2025-04-19):
gho esd wim! 我写了个简单无毒,小巧30KB!更没有广告,文件更小!只有一个搜索口!PE模式下还原!一个简单gho!简单粗暴!懒的把软件写太大!毕竟大家只要备份和还原两个功能而已!选择框我都懒的加!加入快速搜索引擎!下拉搜索!但是快速搜索盘下文件夹内部!不要放多层文件夹里面!快速搜索不是深度搜索,会搜索不到的!还原更简单粗暴!esd 极度压缩!由插件压缩,DISM那就是win7 win8 win10 win11 系统自带的工具!我们只要生成bat!双击bat就可以备份还原!也方便修改命令!所以不写进软件内部,写外部生成也是一样的!bat还更好用!更原生态化!原理就是命令执行!
bcdboot 命令就是修复启动项!有些备份带启动,一般默认不带启动压缩!esd 和 wim都是。除非附加启动命令压缩!别人工具都是大,而且又是广告又是七七八八!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自力更生!目前为止esd的极度压缩,压缩率最高!压缩的系统也最小!压缩时间最久!反正这几个都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插件执行命令!
还有什么好用插件?而不是软件!插件命令!目前我只用到这三个,大家探讨探讨原理!

自己 esd wim gho 极限压缩.7z

网友:
软件已经加入到PE中使用!!!完全没问题!win7 PE 也加入了3.0usb驱动!m.2固态硬盘驱动!更好的玩耍了! 也更绿色!PE系统也更小了!只有80M!还可以!其实PE是可以自由加软件和加驱动进去的!!!只要有驱动就可以添加进去!或者给系统注入添加!也是有命令执行的!

网友:
膜拜 技术大牛

网友:
我的一键备份还原绿色无毒小巧!自己做的!保证安全简单!可以下载用用哦!功能如图!

网友:
三种格式ESD应该更主流,WIM应用广泛,GHO也还有不少人在用。